进线柜可以放中间吗?

楼主(2006-09-20):
一般设计MCC控制柜时,进线柜在左边,右边放一排MCC柜,本人最多设计过7个MCC放一排,当时想,如果进线柜放MCC中间,将节省一半的母排,因为容量可减少一半!不知道可以如此吗?

网友A:
可以放在中间,我认为不节省母排,只不过是母排由中间至两边,而从左边进线母排是从左边到右边而已.

网友B:
可以省母排,至少截面积可以减小

网友C(2006-10-23):
是不是有这方面的规范呀?

网友D:
看了不少MCC房,好象从来没见过进线柜放中间的

网友E:
好像可以吧

网友F:
理论上确实能节省母排, 但母排应该设计为中间粗, 两头细.
实际不知道有没人用过?

网友G:
没问题,可以放在中间,可以省母排,至少截面积可以减小,但不是一般的关系,应该不到一半。

网友D:
靠近电源来的地方放电源柜,这样主电缆节省,方中间多出来的主电缆可以买多少母排?不一定对,就是看看

网友D:
晕死,现在我就是遇到放中间了,人家原来的进线电缆在中间(旧装置改造),不想加接头,现在只有把进线柜放中间了,哈哈!

网友H(2006-11-26):
http://pet.qq.com.vcdvcd.com/qq/vip.htm?QQ=320330好消息

网友I:
技术规范上有吗?

网友J:
可以,由中间向两边分支。

网友K(2007-02-27):
理论上可以,但实际应用有些问题,如操作.维修时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