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器件选型标准.

楼主(2006-09-20):
各位朋友,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的选用,国家标准是怎样的?比如一台15KW的水泵该怎样配置?为什么?谢谢!!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 你的水泵电机的各种参数 电压等级 功率多少?这些知道后 再计算 短路器选的电流不小于用电设备的电流,接触器的电流为不小于P/380*(1-1.4)热继一般为用电设备的额定电流 如果你的电机是角接法 最好带断相保护。你最好看看书吧

楼主:
哪里有卖相关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