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轮堆取料机选用原则

楼主(2006-09-21):
 一、根据功能选用设备种类:
        斗轮堆取料机类设备包括堆取料机,取料机,堆料机,混匀取料机,混匀堆料机,门式堆取料机等。使用最多的是堆取料机,其原因是此类设备功能较齐全,可满足大多数条件下的需要。上述各种设备的基本功能是向料场堆料,或从料场取料。其中堆取料机具有堆取功能,取料机、堆料机只有取料或堆料功能,混匀取料机与混匀堆料机除具有取料与堆料功能外还具有均化功能,以满足用户对物料均化的要求。
在实际选用时可按下列原则进行选择:
    斗轮堆取料机
        适用于物料堆积料场数量较少及堆取料机设备数量较少的条件,如发电厂,水泥厂,化工厂等的一个或两个料场,堆取料机可分别向两个料场堆料或从两个料场取料。一台或两台堆取料机可对所有相邻料场进行堆料与取料作业。但此时设备作业率较高。在料场数量较多,如三个或四个以上料场时当需要每个设备都具有堆料与取料流程时也可选用堆取料机。相对于取料机与堆料机,堆取料机的设备成本要高一些。
    取料机与堆料机
     取料机与堆料机适用于大型码头项目。在大型散货料场的地面皮带运输机工艺流程中设计成单一的流程,既堆料流程或取料流程,一般同一料场相邻的两个设备一个是堆料机,另一个是取料机。对同一料场或不同料场这两台设备可同时进行取料与堆料,如堆料机用于卸火车,同时取料机用于装船。对大多数电厂用户堆料机卸火车,同时取料机可取料上煤。对大型码头项目可以设计成取料机比堆料机多一台的布置。对一些电厂的用户也可采用一台堆料机和两台取料机的布置,此时三台设备可在两个料场同时工作。
    混匀取料机与混匀堆料机
   混匀取料机与混匀堆料机顾名思义,既有正常的堆料与取料功能,也有均化功能,主要用于钢铁企业,水泥行业,电厂的原料进行均化处理。如烧结厂铁矿石原料的均化,水泥厂的石灰石均化,发电厂的煤炭均化等。其重要意义在于经过均化后的原料的化学成份相对稳定,煤炭灰份与燃烧值也相对稳定,可使这些行业在产品质量控制方面与产品质量方面有较大提高,同时提高了经济效益。并降低了能源消耗。混匀取料机通常为桥式或门式结构。混匀堆料机通常是摇臂式结构。在具体工作时与普通堆取料机的区别在于混匀堆料机是连续走行堆料,堆料方式又可分为人字形布料与菱形布料。当堆料作业结束后再进行混匀取料。混匀取料机取料时为全断面取料,既同时取到整个断面的物料。物料是由料耙耙下来,再由斗轮取到机上皮带机,由机上皮带机送到地面皮带机。在实际取料过程中大车步进运行一个单程,然后小车运行一个单程。如此反复运行取料。
       门式斗轮堆取料机:
       门式斗轮堆取料机的机构是由门式主框架机构将整个设备连接到一起。轨道间距通常在35米以上。其尾车的堆取料变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采用安装在活动梁一端的圆环变换尾车前部相对于活动梁的位置。另一种是采用尾车自行或电动推杆的方式变换尾车相对于活动梁的位置,当改变活动梁的高度位置时尾车前部随着活动梁一起运动。门式堆取具有取料过程效率高操作容易等特点。在取料时活动梁的高度可上下调整以适应挖掘时不同的料堆高度。当采用安装在活动梁一端的圆环变换尾车前部相对于活动梁的高度时堆料与取料均为使用活动梁内部的皮带运输机。此时活动梁内部的皮带运输机为三条,上部为两条,下部为一条。由此三条皮带机可完成堆料与取料的过程。门式斗轮堆取料机机上皮带机可以有三种布置方式,a、活动梁内三条皮带机,其中使用两条皮带机时进行堆料,用全部三条时进行取料;b、活动梁内一条皮带用于取料,主梁下部一条皮带用于用于堆料;c、活动梁内一条皮带,即可堆料又可取料。
二、 根据运送能力选用设备:
        堆取料机的功能就是堆料与取料,而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堆取料机是散料输送系统的始端或末端。最常用的工艺流程有:①翻车机卸车->皮带机系统->堆取料机堆料到料场。堆取料机取料->皮带机系统->电厂配煤仓;②翻车机卸车->皮带机系统->堆取料机堆料到料场。堆取料机取料->皮带机系统->装船机装船;③卸船机卸船->皮带机系统->堆取料机堆料到料场。堆取料机取料->皮带机系统->装火车系统装车。在选用设备时根据需要的始端或末端的输送能力来选取。例如:若采用单车翻车机卸煤炭,则对应的堆料能力应取1000-1250t/h, 若采用双车翻车机卸煤炭,则对应堆料能力应取2000t/h。若采用两台卸船机卸煤炭,每台卸船机卸料能力为850 t/h,则堆料机的堆料能力应选为2000 t/h。前述两例为从始端角度决定堆料能力。在用于电厂的堆取料机的取料能力应根据每天的使用燃煤量来决定具体设备的取料能力。一般来讲每台堆取料机每天的工作时间应不大于16小时,最好在10小时左右,以便有一定的时间进行设备的保养与维护。若电厂的装机发电机组为100-150万千瓦,应选用两台1000 t/h的取料机进行取料作业和一台对应于翻车机或卸船机的能力的堆料能力的堆料机。较小装机容量的发电厂,如50万千瓦机组可选用取料能力在1000 t/h左右的一台或两台堆取料机,当一台进行堆料时另一台可进行取料上煤。就电厂而言如果每天需要10000 t煤炭,至少选用一台堆取料机的取料能力1000 t/h,即取料能力为每天总需要量的十分之一。对于其它类型的物料,如铁矿石等也可按上述原则进行确定。

网友A:
长见识.你们是用活动电缆还是滑线接的连锁信号.

楼主:
我厂堆取料机的电缆用的是划线

网友B(2007-07-15):
真希望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