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c200hg plc(cpu63)遭到雷击!

楼主(2006-09-21):
欧姆龙 c200hg plc(cpu63)遭到雷击!然后不能与上位机通信了!电源正常工作,模块未报出错,com指示灯亮(不闪烁), 速率 9600 rs232!上位是fix 32 请教高手指点可能出现情况 !小弟先谢过各位老前辈。

网友A:
估计通信口已经损坏,需要维修或者更换。

网友B:
通讯口挂了,如果停机维修则损失太大,不如买个通讯板凑合着用吧。

楼主(2007-03-21):
恒功率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

网友C:
我遇到过一次,雷击后通讯不上,现象和你说的一样。通讯灯常亮说明PLC通讯口有些问题,但可能还可以使用。你可以在其他电脑上用CXP软件看看能不能通讯上,或检测上位机的串口的好坏。可能雷击使得上位机串口损坏。

网友D(2007-11-16):
我公司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谁能维修?

网友E:
换个新的算了

网友F:
换台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