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雅特(Citect)
求助:如何把变量标签导入到citect里面

楼主(2006-09-21):
求助,我准备用MOX2CIT把下位变量导入到CITECT里面
可是却找不到I/O Device,那位大侠能帮帮我呀,感谢
下位用MOXGRAF编程,上位CITECT组态

楼主:
帮帮我呀,谢谢

网友A:
mox下位走的是MODBUS/TCPIP协议,要装个驱动,如有需要请联系我qqftf@tom.com

网友B(2006-11-16):
....................俩人都迷糊

网友C(2006-12-20):
仔细看看MOX2CIT帮助中的几个步骤

网友D(2007-03-01):
装个MOXDRV驱动就行了,要用这个导,用MOXBUS的话,导不了。

网友E:
我是新手,请问如果知道变量标签,如何找到所在页面的位置.多多感谢!

网友F(2007-04-28):
Citect6.1版本可以进行全局的查找和替换,如果是以前版本的话不行。不过可以试试把标签改个名字再编译,看看哪里报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