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关于FIFO半满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6-09-21):
请问检查FIFO半满的函数和将FIFO中的数据转换到采样缓冲区的函数分别是什么,他与用户缓冲区半满的检查控制方法应该是不同的吧,还是自动的,不用函数控制 ,我用中断方式采集 ,VB编程。亟盼回复!!

网友A:
你用什么样的板卡啊,各家的函数名称都不一样,但看起来都差不多。你可以看看他们自带的说明书或控件库啊。应该有两个事件吧,就是当FIFO半满时该执行什么语句,全满又执行什么语句。

楼主:
研华的 我查找了用户驱动手册 只有如何判断采样缓冲区受否伴满的方法和函数 没有提到FIFO伴满的 我觉得应该是由硬件自己完成的 不知道对不对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