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解决热电偶遇到的难题

楼主(2006-09-21):
各位大虾好:
我公司主要以生产玻璃为主,窑炉是电熔炉和天然气窑炉,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我公司现在使用的传感器是双铂铑热电偶,可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刚玉管内就出现玻璃液,而且刚玉管互相粘接在一起,经咨询原因是由于玻璃相造成的,而有的测温点的刚玉管的外面套有白金套,(料道底)可是还是有玻璃相,也无法更换,请求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你是不是华兴的哟 呵呵

网友B:
换新的吧

网友C:
哪位对玻璃工艺比较了解,有这方面的经验,帮这位仁兄出出主意

网友D:
虽然不了解玻璃工艺,但我公司在测量硫磺焚烧炉出现同样的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刚玉套管有裂纹导致出现玻璃液,由于刚玉比较脆很容易裂纹,解决办法一是,套管长度尽可能短,二是更换特殊合金材质套管,能耐高温1500度.

网友E:
有没有S、B分度的废旧热电偶,我全买了
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