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从站跳 的问题

楼主(2006-09-21):
PLC是414-2DP,程序中下了OB85的空程序块,从站有时会跳掉1秒钟,怎么回事?

网友A:
在线检查一下缓冲区的错误信息。

楼主:
请如火指点迷津,谢了

楼主: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leaving state
P area, double-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4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楼主:
还有个小问题
美卓刀式浓度计接系统的信号线是两线制还是4线制?

网友B:
查看PIW4,PQW4的输入出是否有故障

楼主:
查看PIW4,PQW4的输入出是否有故障

当然不是这么低级的错误了,要不就不用在论坛里发布了,
是跳掉一秒钟左右,或者不到一秒钟,然后自动恢复正常

网友C:
"跳掉一秒钟"是什么意识?

网友A:
从站有时会跳掉1秒钟,跟程序中下了OB85的空程序块没有关系,您需要检查接地、抗干扰措施、终端电阻,如有条件可以用示波器观察。另外适当降低传输速率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