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通讯接地探讨

楼主(2006-09-21):
在我们进行现场总线铺设的时候,都需要考虑在地线(参考电势)与电缆信号线之间进行电隔离,在设计现场总线系统接地和屏蔽时必须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电磁兼容性、防爆、人身安全。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理想的情况是将电缆屏蔽层和现场设备的金属外壳连接起来,形成多次多点(很多仪表)接地,这种方法可用于要求实现最佳等电势接地的系统。如图:

但是当系统不能等电势接地时,如果不利条件导致屏蔽层电流产生,两个接地点之间的功频补偿电流就会损坏电缆,所以在不具备等电视屏蔽接地的情况下,建议连接电缆一端接地,而其它接地点则通过电容接地,如图:

网友A:
你好!
   我看到你写的很好,但有个问题想请教于你:你所用的电容的规格能说一下吗?我想试一下.

网友B:
系统要单点接地,现场设备防护外壳现场接地

网友C:
我想请教该接地最大电阻允许多少?

网友D(2007-01-11):
可以考虑不接电容吗?
因为接电容有点麻烦。

网友E(2007-02-13):
    Me从规范中查到现场总线接地电容的数值为:干线(trunk)屏蔽接地电容Ct小于等于5.7nF;分支(SPURS)屏蔽接地电容Cs小于等于12nF。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接地电容一般都集成在现场总线安全栅组件中,用户只要按说明正确连接即可。

网友F(2007-03-25):
很不错,学习中,关于接地的正确连接。

网友G(2007-07-02):
我想问下有谁知有什么方法可以防止误报

网友G:
我想问下有谁知有什么方法可以防止误报?我说的是vista120报警主机

网友G:
我想问下有谁知有什么方法可以防止误报?我说的是vista120报警主机,有那位识

网友H(2007-08-05):
我觉得这个电容接的时候不应该是个定值,先接一个几十纳法的半可调电容,然后接上电势差计,调整半可调电容,当电势为零,停止调整半可调电容,拆下半可调电容,用电容表测量电容值,并用等值固定电容接回原处,固定电容最好用金属膜型的。逐点照此方法确定电容值,虽然麻烦,但最有效。

网友I(2007-09-04):
百事乐讨论网-您最喜爱的全球华人情色娱乐社区-没有您看不到的!只有您想不到的!鹤立鸡群!异军突起!-点击进入!

网友J:
真的是很有收获的,谢谢了,我是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K(2008-01-07):
真的是很有收获的

网友L:
好,希望多写一些

网友M(2008-02-29):
写的不差,很专业,具体的东西数据没有,整完全.

网友N(2008-04-02):
好,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