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下性价比好点的触摸屏

楼主(2006-09-21):
用过三菱的触摸屏,感觉还蛮好,不过那时用的PLC是三菱的。现在用S7-300PLC,不知哪个牌子型号的触摸屏比较作适合西门子300人机界面。

网友A:
太多了,西门子自己的 PROFACE HAKKO 富士 等,还有台湾的。

网友B:
推荐昆仑通态的,010-62979682

网友B:
xhlqs@163.com   62979682-205  沈丽强

网友C:
我们公司现系统也是S7-300PLC,觉得Eview还不错,比原先的TP270还好。

网友D:
eView会比西门子的好?
搞笑;
不是一个档次的怎么比较。

网友E:
这种时刻,怎么能少了罗升公司的HITECH(海泰克)!

网友F:
台湾WEINVIEW 200 300的绝配

网友G:
我向您介绍光洋电子(无锡)有限公推出65000色TFT真彩触摸屏,本体带USB接口两个(A型口,B型口各一个),以太网接口,支持远程通讯,软件带有离机模拟功能,界面十分人性化,十分钟内轻松上手。
觚摸屏尺寸有5.6 、8 、10 、12 、 15寸,目前15寸是目前行业内最大的,65536色彩色是业内最高色。可扩展I/O卡(本体可带模拟量输入/输出,或离散输入/输出) 实现简单显控一体。
冷阴极管(平均寿命:连续点灯50,000小时以上)
有它你可以:
1、普通的USB打印机电缆就可以用来上传和下载触摸屏画面。
2、直接用网线连接可以用来上传和下载触摸屏画面,可以通过串行口或以太网口与PLC通讯。
3、在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可以先开发你的工程(软件免费提供),软件提供功能强大的离线模拟功能,软件组态界面十分人性化。是目前最易上手的触摸屏软件。
4、利用语音报警功能。工程设计更具特色,软件中支持了WAV格式的文件,所需要的语音只能用电脑的录音功能即可获得,也可以用Windows自带的WAV文件,工程模拟时可以听出效果。
如果您遇到以下情况是更需要这种触摸屏:
5、同样或类似的组态画面,但下位PLC属不同品牌,经常要做同样的工作开发两套或几套组态画面。
   本触摸屏采用变量表的方式,可以用EXCEL导入或导出,你只需要在表格中更改一次画面所对应的变量即可。如果将改好的导出备份,下次同样的工程只要导入,就不需要进行任何更改。
6、在PLC中的元器件分配出现改动时,要到触摸屏组态画中找到对应的元件进行更改,比较烦琐,同样有上面的功能,同样只要在变量表中改一次即可。
7、由于产品经常出口,需要对应不同的语言,要为不同语言开发(或更改)相同的工程。
   本软件在同一幅画面时,可以同时设定9种语言(目前版本4种更新中),只要在工程某画面上设置语言切换,立即显示你所需要的语言界面。
还有一个更好的窍门就是如果你用的PLC软件有元件器分配表(变量表)功能,可以导出的画(CSV,或EXCEL支持的格式)只要通过简单操作,即可导入的C-more 软件中,进行批量的变量登记软件。同样,相反可以将画面中的变量导出,导入到你的软件中。
8、你很有可能做的工程画面一样,但由于不同的用户选择了不同的屏,以往你要重新做一个工程,我公司提供的无级放大功能,从5寸屏,到15寸屏,你相同的工程可以轻松缩放,只要在下载时按照提示点击确认新屏尺寸,就可以轻松搞定!
9、为和给企业主和工程师带来更大的价值和舒适的工作,配合我们所提出的“相信有了我们,您的工作会更轻松!”我们的触摸屏带有强大的以太网功能,在不需要第三方软件或平台的情况下,触摸屏本身可以提供FTP,WEB服务。只要将触摸屏直接接入到以太网内,您不需要到现场就可以能过PC或手持PDA对屏幕内的工程进行更改,上传和下载,浏览远程屏幕中的任一幅画面。
10、触摸屏自带了E-mail功能,你可以在屏幕上设置你的E-MAIL地址,当有你需要了解的信息时,触摸屏会自动给您发送E-MAIL,可让你随时随地了解到的信息。(当手机支持3G后,这一功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帮助,如无人职守的设备:街头自动售货机的应用)
11、如果你有大量的数据需要记录,我们本体提供大量的空间外,我们还提供了USB口,CF卡接口,你可以直接用USB存储器(U盘),CF进行容量的扩充,USB口同时支持USB设备的接入。
12、你的办公室和车间一般不会在一起,我们提供了USB存储器(U盘)CF卡可以直接上传你的新工程,不需要搬动你的个人PC,上传下载一键搞定,解决了拖接电缆的麻烦。
当然还有其它更多功能……
司的产品,

网友H:
三菱、Pro-Face

楼主:
希望人机界面能跟西门子S7-300连,自带MPI通讯卡、PLC连接电缆。总价格不要超过3000RMB/280EUR

网友A:
白送你算了。

网友I:
就目前HMI市场而言,我认为还有许多可以做的文章!许多的产品功能和价格实在不令人满意,呵呵。如果有想介入这个市场的新生力量,不妨一起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