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功率和轉速之間的關系?

楼主(2006-09-21):
電機功率和額定轉速之間有之間關系嗎?是什么關系?
謝謝各位的幫忙。

网友A:
電機功率和額定轉速之間有關系嗎?
2极,4极,6极,8极各种功率都有(最大最小功率可能有差异)

不过电机扭矩和转速(角速度)有以下关系
P∝T*ω
 P-功率
 T-扭矩
 ω-角速度

请指教

网友B:
TO   电工学徒

               M = 9550P/n

     M:额定转矩,单位:牛*米
     P:额定功率,单位:KW
     n:额定转速,单位:转/分

网友C:
转速和功率没多大关系,和电机极对数和转差有关系。

网友D:
刘志斌说的正确!!

网友A:
多谢 刘志斌 老师的指导

网友E:
下面引用由民工在 2006-9-23 14:35:00 发表的内容:
  转速和功率没多大关系,和电机极对数和转差有关系。

--------------------------------------------------------------------------------------------
是的呵

网友F:
应该没有大的关系

网友G(2009-04-10):
N=60f / p ,就是这个关系,N--转速  f--频率   p--极对数

转速和功率没什么直接关系

网友H:
应该是N=60F(1-n)/p;n为转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