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孔板的压力损失和计算最大差压有什么关系啊

楼主(2006-09-21):
孔板的压力损失和计算最大差压有什么关系啊,有了最大压力损失,怎么得出计算差压啊。

网友A:
不是一个概念.
管道动力损失小(压损小):通常的均速管的压力损失比孔板要小得多,只有孔板的5~10%;另一方面,由于压损小,
会带来差压小(高压与低压的压差),使得对选择差压变送器的要求提高,成本增加,否则会使变送器的输出精度下降,因
为量程无法做到满量程。所以一个好的探头必须兼顾到压损和差压二方面。所以说,探头的设计满足了压损小和差压
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