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Q系列plc

楼主(2006-09-21):
我们 公司的三菱PLC。有很多模块组成:
1.Q61P-A2: 电源模块 2.Q02HCPU:CPU模块 3.QJ71LP21-25 melsecnet/h 模块
4.QH42P.混合输入模块 5.QX42P.输入模块 6.QY42P 输出模块
7.QJ61BT11N CC-LINK 模块 8.QJ71C24N-R2.串行通信模块.9.QD71M1. 位置模块
请问:有那位高手能详细解释一下上述模块的功能:及主要连接到哪里.
比如:触摸屏主要连接到哪里啊

网友A:
1.电源模块就不用我说了!
2.CPU也不用讲了!
3.与其他的主站连线用
4.输入输出混合模块
5.输入模块
6.输出模块
7.连接远程I/O及设备站
8.与HMI通讯用
9.伺服定位模块

楼主:
Q64AD模块。还有谁知道我们影象系统的作用吗。
大家多多发表意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