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形化OPC数据

楼主(2006-09-21):
希望客户端能够看到图形化的OPC数据
哪位了解这方面的相关知识吗,多谢了!

网友A:
采用组态软件比较简单,都有opc驱动可以采集opc数据。
当然如果自己编写程序也可以,建立一个opc的客户端即可。
另外如果要远程访问,还需要配置opc server端的DCOM配置。

网友B:
往大的方向讲,就是组态软件+OPCCLIENT工具。
如果想省事,用现有的组态软件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作程序,可写类似的矢量图形作图软件,并带简单的数据配置功能。

deng_lp@21cn.com
http://blog.sina.com.cn/u/1239831253

网友C:
斑竹也刷屏阿,呵呵。

使用组态软件是个不错的主意,效果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