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组态王如何通过saro DTU修改流量计的累积流量

楼主(2006-09-21):
我使用的组态王6.51版本,已经实现的是组态王可以通过DTU读取二次仪表的累积流量,现在需要实现从组态王中可以修改二次表的累积流量,有二次仪表支持修改和二次仪表不允许修改的情况,前一种组态王需要什么改变?后一种,我想在一次仪表到二次仪表中间加一个A/D转化扩展板,扩展板也与DTU相连,当DTU不发送修改指令时,一次仪表的模拟数据直接传给二次仪表,当DTU发送修改命令时,A/D扩展板将DTU的数据转化为模拟数据传给二次仪表,请问这样能否实现?有哪位高手做过类似项目的没有?请帮忙 QQ:69920965

网友A:
只要二次仪表可以就行,和组态软件关系不大

网友B:
不行,你修改之后你数据中心虽然收到的数据是修改之后的"累积流量",但是就地仪表显示的"累积流量"数据还是没有修改,这样就与你数据中心的数据不一致了.如果你的二次仪表支持可写功能,当然你就可以修改你的二次仪表数据.不过大多数计量仪表不支持远程可写功能,因为防止"作弊"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