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样用PLC控制大电流(达60A)的通断,怎么接线?

楼主(2006-09-21):
我用的是S7-200,怎样用PLC数字量输出控制大电流的通断?大电流输入到其他设备。

网友A:
可控硅和交流接触器都行

网友B:
PLC控制继电器输出,利用继电器的触点来控制接触器的线圈通断,接触器的主回路通大电流即可!
如果利用交流的PLC模块模块,可以考虑PLC输出直接控制接触器线圈通断电(不确定是否可行)

楼主:
我是新手,谢谢楼上各位的指导,控制电机的启动时一般是这样的,我这个是直接接电流,我想原理应该差不多吧,试试看

网友C:
如果是电加热,建议用PLC控制继电器,然后控制SSR

网友D:
建议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E:
加简单啊
中间继电器   控制             可控硅和交流接触器都行

网友F:
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G:
加接触器;

网友H:
 新工控 :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9-21 22:24:00
    如果是电加热,建议用PLC控制继电器,然后控制SSR

电加热一般都是PID整定的.假如加中继,会几天搞定的.最好是晶体管输出加SSR.

网友I:
 加接触器;加中继。

楼主:
加中间继电器怎么加啊?具体一些,谢谢!

网友J:
用PLC的输出去控制继电器的线圈,用继电器的触点去控制你的大电流负载.同时同意 皓风 的说法."""前行""":你不会连这个也不明白吧!!!

网友K:
用继电器控制接触器

网友L:
plc 输出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控制主回路的接触器

网友M:
楼上正解

网友N:
加中继器,不会对系统安全进行危险么?这样的系统不是有了更大的实现难度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