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力变送器安装方式

楼主(2006-09-21):
请教:

压力变送器安装时如何考虑是水平安装还是垂直安装,有人告诉我与测量的介质有关.确实有关吗?那么那些介质要垂直安装哪些要水平安装.先谢谢了!

网友A:
    气相介质中含液较多的;液相介质中气泡较多的;含杂质多容易沉积在测量室内的,应该采用垂直安装方式,在排污时可迅速彻底地放出干扰物。在考虑采用何种安装方式时,必须要考虑到介质的形态、性质,以及安装地点等,尽量把影响仪表正常测量的干扰降到最低,这应该是安装方式最基本的要求,其次才是怎样有利于维护人员的观察。

网友B:
请教楼上的!那什么时候水平安装好呢?是不是都是垂直安装好?

网友C:
我的看法是压力变送器应该水平安装,因为水平安装变送器零位能准确.

网友A:
楼上的楼上:大多数情况下都采用水平安装,主要是为了有利于人员观察。特殊情况下采用垂直安装,例如,介质中中含的杂质较多,排污孔如果不冲下,杂质很难排除干净(排污孔在过程连接法兰侧面的另当别论,测气体时排污孔要在下侧,测液体时要改装到上侧)。
楼上:我所说的垂直安装,正负膜盒并不是上下的关系,其也是一左一右,导压管从上方进入,排污冲下,受压方式和水平安装一样,只不过是把表体横放了90度,不影响零位。
所有的变送器,显示表头都可以旋转90度或180度。

楼主(2007-02-08):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D(2007-08-26):
压力变送器在罐体上如何安装?安装在顶部还是底部合适。能直接把取压点与罐体焊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