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启动问题

楼主(2006-09-21):
各位大侠:
        你们好,小弟是个处学者今天遇到一些麻烦想请大家帮帮忙!
        最近做的一个系统里有两个直流电机,工作电压27V,功率小于500W,两个直流电机由一台输出功率1500的直溜电源供电,输出最大电流60A,电压27V。在两个电机同时启动时主回路的电压被拉的非常的低,大概是16V左右,不知道这正常不正常?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请各位大侠帮助小弟,谢谢·!

网友A:
很正常,不要大惊小怪。两台最好不要同时启动,以免启动时间过长,影响电动机的寿命。

网友B:
直流电机不能全压启动,必须降压启动,启动电压应该再低一些!!!

楼主:
哦,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C:
同意各位的意见

I=P/U=500/27=18.5A
2台额定电流加起来为37安
带额定电流还可以
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0倍以上
同时启动肯定不行
小心烧电源!
应该降压,分开启动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用直流电机的控制器降压启动!不过看你启动频繁不?如果不频繁电源不发热那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