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TEP7无法运行

楼主(2006-09-21):
我用的STEP7 V5.3,有授权的。原来用的没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一直用S7 200,用的是Micro Win,一直没用STEP7 V5.3。最近又要用S7 300,可是运行STEP7时却报错,说是无法连接到Automation License管理器,无法启动。我去运行Automation License管理器,报错说Automation License Service没有启动。我到WINDOWS服务管理器里,手动启动Automation License Service,系统报告说服务启动后,由于无事可做,自动终止了。气得我差点吐血。我把STEP7卸载重装,还是一样。想把硬盘革掉重装,又怕把授权丢了。如今是彷徨无计,望各位高人指点一二。先谢过了。

网友A:
可能你的授权有问题,把原来授权删掉,重新装一下授权试试

网友B:
哈哈,西门子的软件啊
木怪我笑你,吐血是对的
我昨天装wincc6.0在win2k下,好在有前人告知的经验教训.
我准备了4张光碟,win2k,ie,sql,wincc
先装sql吧,装sql要ie6,没办法又装ie6先.又装msmq.sql那个慢啊,到50%多,告诉我finished with error.什么原因也不知,wincc装不了.重启,再装sql,n10分钟后好了.西门子做软件的人真有耐性.我们都没有,调试都用db!当然啦,正常运行不用的.

网友C:
有这种可能,我的S7一直好用,但有一天突然不能用,就是授权文件损坏的原因! 删掉损坏的授权,重新安装授权后正常!!

网友D:
我也遇到好几次了,重装授权!

楼主:
谢谢各位。还得问一下,怎么删掉授权,又怎么重新安装呢?

网友E:
最好是进入授权管理器将授权取出到A盘中.

网友F:
重装授权

楼主:
各位大哥,我的授权管理器根本运行不起来啊,一运行就弹出个抱错对话框,说Automation License Service没有启动。确认后就退出了。也就是说我现在没办法对授权进行操作

网友G:
卸掉重装

网友H:
安装AuthorsW软件,将权收到软盘上,然后重新做系统,重新安装就OK了,而且可包你很久不出错,要不然,说不定.....烦死你!

网友I:
Automation License Service删掉,重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