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溶解氧分析仪的疑问

楼主(2006-09-21):
请教各位,我目前使用罗斯蒙特2155溶解氧分析仪,标定时正常,但运行时测量不稳定,且偏差大,请问原因何在?

网友A(2008-01-06):
确认你测得介质的腐蚀性,另外还有电极是否有被氧化

网友B:
如果您测定的介质中含有比氧更强的氧化性物质,溶解氧传感器将作出强烈响应,比如,游离氯、臭氧等!

网友C:
化验室分析结果偏差大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