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的α系列与β系列伺服模块有何不同?

楼主(2006-09-21):
FANUC-0系统中采用α系列与β系列伺服模块在功能,作用方面有何不同?

网友A:
听说β是异步电机,但问fanuc得到的答案是相反的,我都糊涂了。

网友B:
看产品样本啊

网友C(2006-11-03):
似乎性能和档次有所不同,α系列高一些,标配反馈线数高达2的20次方以上,而β系列若一些,标配反馈线数2的17次方

网友D(2006-12-11):
β电机一般用于点位控制,α电机一般用于直线控制,在模具加工领域最好用α电机,但国内的机床制造厂为降低成本很多采用β电机,在加工复杂模具时就不能达到要求,
不知我说的对不?有不对的地方望多指教

网友E:
现在FANUC数控机床一般采用α电机,很少采用β电机了.前者要比后者控制精度高.

网友F(2007-07-21):
其实,作中档(售价在40万之内)加工中心(及车削中心),完全可以用CTB伺服主轴驱动器取代FANUC进口伺服主轴,实例,请参见汉川的714-716系列加工中心。

网友G:
中档和高档是以价格划分的嘛?晕。

网友C:
“爱吃胖子的糖”和“爱吃糖的胖子”进来总是捉对出现? 马甲天王!?

网友F(2007-10-11):
沉寂多日后,我“爱吃糖的胖子”重新复出了!在此,强烈呼唤“爱吃糖的胖子”现身!
    为了呼应主题,还是要回复一下上面的问题。α系列与β系列最明显的区别在最高转速上,α系列可以做到上万转,而β系列最高为7000转/分。
    至于编码器的分辨率问题,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光电、磁、旋转变压器)。1.光电,应用广泛。但依据光电衍射原理,导致其物理结构不能承受8000rpm以上高转速;2.磁,最高转速可达15000rpm,具体案例请参见(世界第四、国内第一)http://www.ctb.com.cn/ctbweb/product/cbmq.htm;3.旋转变压器,具体产品参见多摩川相关介绍。
    亦可以分为“增量式”和“绝对式”俩种,“增量式”的分辨率按线数算(1024线、2500线等等);而“绝对式”的分辨率按圈数算(2的N次方,折成线数一般在上万线)。
    而伺服电机选用的编码器精度则是按他的用途来选配,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C:
“爱吃糖的胖子”该呼唤的是“爱吃胖子的糖”,其实就是lg***的马甲了!

网友A:
用CTB伺服主轴驱动器取代FANUC进口伺服主轴,实例,请参见汉川的714-716系列加工中心

FANUC的数字主轴接口开放给你啦?想都不要想!

网友G:
被发现了哈^_^!觉得"胖子"的id比较可爱,开个玩笑.找我什么事啊?

网友F:
没事聊聊天。
to:“zch7749”,邓主席教导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都好心好意地告诉你了“实例,请参见汉川的714-716系列加工中心”,你却坐井观天地说出那种没有见识的话...
    “zch7749”,大哥,你要不是个业余的,就是太孤陋寡闻了。

网友G:
   既然想聊,就陪楼上聊聊。
   公道自在人心,"汉川的714-716系列加工中心"没见过不好评论。但磁编码器“最高转速可达15000rpm”似乎是指CTB的产品,其它厂家好像还有更高的吧?
   而“亦可以分为“增量式”和“绝对式”俩种,“增量式”的分辨率按线数算(1024线、2500线等等);而“绝对式”的分辨率按圈数算(2的N次方,折成线数一般在上万线)。”说法似乎也不准确。首先“绝对式”有单圈,多圈之分。而所谓“折成线数一般在上万线”又是从何处考证而来的呢,这里的“线”是指码盘刻线的分辨率还是经过光电细分后的呢?还望明示。

网友H:
除电机的参数不同外,αis电机的编码器为1000,000/rev;而伺服电机βis的编码器却是130,000/rev。αis更适合于高精度的加工。

网友F:
理是越辩越明,只有诚挚而热烈的讨论才能让大家共同进步,感谢疑似我的马甲的“爱吃胖子的糖”的即时回应。就磁编码器我,讲几句,请大家指正。
    目前,国内生产的转速超过20000rpm的电主轴(或高速电机)几乎都是应用在雕铣机上,开环控制即可——不需主轴位置环控制功能;而需要刚性攻丝(准停、定位等主轴伺服功能)的国产高速加工中心,一般应用基频66.7Hz的主轴电机,最高转速在10,000rpm(或12,000rpm),这种高速下光电编码器的那薄薄的玻璃片极易因为惯量太大而破碎,所以就需要磁编码器(或旋转变压器)了。
    已知生产磁编码器的企业共有四家(多摩川、海登汉等),国内仅有一家“北京超同步科技有限公司”(详见www.ctb.com.cn)。
    绝对式光电编码器,分辨率按2的N次方计算,若2的14次方,则电机旋转一周,此编码器输出16,384个脉冲——此为所指的“上万线”。

网友C:
台资的上海磐林,也做磁编码器,应该算作一家吧。

网友G:
    不谢,不谢。我也是愚钝之人,很多事情还看兄台指教。似乎前一段时间“笨鸟”前辈专门写过一篇关于磁编码器的贴子,其中关于制约光电式编码器速度的论述不知道“胖子”看过没?另外兄台关于“电机旋转一周,此编码器输出16,384个脉冲——此为所指的“上万线”。”似乎并没有回答我之前的问题啊。

网友G:
  另外关于“一般应用基频66.7Hz的主轴电机,最高转速在10,000rpm(或12,000rpm)”不是很明确,我是用变频+电机的,计算理想最高转速的方法为转速=频率×60/级对数。兄台能不能给我讲讲这个66.7Hz和10,000是怎么个意思啊?

网友F:
大马甲哥,你好!感谢你孜孜不倦的回复小弟我的帖子。
    一般(主轴)电机都有其特定的电磁设计方案,用来保证其“扭矩-功率”特性曲线(参见http://www.ctb.com.cn/ctbweb/product/ZhuzhouServo-1.htm),所谓电机的基准频率(简称,基频),就是指在此频率下电机输出的功率和扭矩皆达到最大值——在0~1倍基频的转速范围内,CTB主轴电机输出额定扭矩;在1~3倍于基频的转速范围内,CTB主轴电机输出额定功率。
    对于基频66.7Hz的CTB系列主轴电机,其对应额定转速为2,000rpm,恒功率区间最高转速为8,000rpm。既能有相对足够的扭矩支持机床主轴在额定转速下,作刚性攻丝动作(配合宝元520i);又能在电机转速达到10,000rpm后还有剩余功率,供主轴与进给轴(安川伺服)插补联动,提高精铣效率。

网友G:
    哪里,哪里还是要感谢兄台答疑解惑,不然我还以为我学电机原理,把基础知识都搞错了呢。不过现在看来66.7Hz和10,000rpm之间是没什么必然联系的。目前制约电机最高转速的主要因素恐怕还是机械问题,轴承啊,热变形啊等等。
    还有兄台说“又能在电机转速达到10,000rpm后还有剩余功率,供主轴与进给轴(安川伺服)插补联动,提高精铣效率。”这个怎么个意思啊?剩余功率是怎么提供给伺服的啊?俺孤陋寡闻,似乎在制动过程中回馈电网,还有所耳闻。至于CTB电机的这种功能还真没听说过。能讲讲不?

网友I:
奇怪啊,"爱吃糖的胖子" 在哪里用过LNC 520I呢???

网友F:
哈哈,原来马甲大哥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工作闲暇之余督促小弟我再重新温习一下原理知识,谢谢啊!

网友G:
    呵呵,督促不敢,闲暇之余,应兄台要求聊聊天顺便多学点东西罢了。科技日新月异,谢兄台解惑。

网友F:
那咱俩斩鸡头,拜把子吧?

网友A(2007-11-16):
爱吃糖的胖子“zch7749”,大哥,你要不是个业余的,就是太孤陋寡闻了。恭喜你答对了一半。我不是大哥,还是小弟,有点孤陋寡闻。
我没用过CTB,但见过的,还把一台CTB拆开看了下,看看用的哪家编码器,发现和三菱有点象。FANUC本身的可是串行主轴,你们做不到吧?应该是用模拟量控制的吧?有区别吗?想想主轴参数在哪里就知道了。我们不能看用了就是代替了,有没有想过,哪天人家要不开模拟口给你,看你怎么办,哈哈

网友J(2009-10-25):
主要是低速扭矩区别,β电机不如α电机,前者配OI-MATE系统,后者配OI系统,对吗?各位

网友K:
两者在和驱动器配也是有要求的,总之B的是低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