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隔离器

楼主(2006-09-21):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我有一个电压隔离传感器,型号是WBV334S01,可我不知道怎么接线,24V电源接哪啊,希望朋友们帮忙指教一下,不接电源行吗,输入是接的三垦变频器的模拟输出端子,输出接西门子S7-200的模拟输入端,变频器是控制一台泵的转速,可是在西门子的触摸屏上看不到泵的转速,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信号转换隔离模块,需要电源。24V直流电源。

看不到转速,是屏上没有做这个画面的映射,还是变频器没有这个地址映射功能要区分。这根控制系统工艺的制作有关系。谁做的系统,问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