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伺服系统的精度的问题

楼主(2006-09-21):
我现在的设备,用的是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杠做个运动系统。我的丝杠的导程是5mm,我的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比为16384/625,折合下来一个脉冲运动1um。我现在有两个轴,X轴和Y轴。在X轴的有效行程里(大概125mm),电机移动的定位精度还可以,可能在这整个行程里会有10 um的偏差。可是在Y的 125mm行程里,在滚珠丝杠的一段60mm左右里,定位偏差在10um之内,但在另一半,差不多65mm左右的行程里,定位偏差在30um,(这段行程里偏差是累积的)。我X,Y轴都是走的小步,一步1mm,我想请教大家,我这情况会是什么原因,是电气方面的呢,还是机械方面的,滚珠丝杠上的呢?(我的滚珠丝杠是THK的C0级的,在400mm行程里误差才5um)

网友A:
可能是连轴器的累积误差,你再走的远一些看看是不是还是这个误差,如果是加一个补偿值就可以了。

楼主:
好象丝杠在装配之前被摔在地上的,会不会是摔变形了啊。可是丝杠也不会这么脆弱吧

网友B:
有做镭射吗,建议做下镭射,这样比较容易找出问题。但我想联轴器问题可能不大,因为你是同向走的,这样电机和联轴器的反向间隙可能较小,最大的可能还是在丝杆。另请问下重复定位精度是多少啊?

网友A:
不会是两根丝杠同时摔的吧,这种可能不大,若误差是有规律的那说名是机械上的一个误差可通过补尝值加以修复.

楼主:
这个误差一根丝杠是有规律的,一根有一半和另一半误差不一样。我虽然可以修正误差,可是找不出原因,以后设备多了就难弄了啊/我的重复定位误差在5um之内。定位精度希望保证在10um之内。

网友C:
学习中啊,要保证这样的精度,真不错啊!

网友D:
?不会吧,伺服才这精度

网友E:
你把两台电机换一下试试精度,在换一下联轴器试试,就能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