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U226的数字量输出端口可以串接380电压吗?

楼主(2006-09-21):
1、CPU226的数字量输出端口可以串接380电压吗?
2、30分钟一次的定时中断怎么写,是在SMB34前面再串接定时器吗?

网友A:
1,不建议接380v
2,这么长的定时中断?你可以用smb34做一个较长的定时中断,比如200ms,在中断里加一个累加处理如:ld sn0.0
                                inc vw0
                                ldw> vw0,9000

                                ......//处理你的程序

                                movw 0,vw0

楼主:
谢楼上的回复,1、380V的电压是不是会把CPU烧掉?

网友B: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可以接

网友C:
看cpu规范。

网友D:
不可以用380V

网友E:
020-61210777-850/13
682225867,广州科盈的朱先生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