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ibus网络中"掉站"故障,急切!

楼主(2006-09-21):
求助:本人的Profibus网络中,一个主站,7个从站,以前运行挺好,但最近经常出现掉站现象,显示I/O故障,而且每次掉的站不一样,没有一定的规律!请教各位前辈:帮我分析下产生的原因!急切~~

网友A:
检查一下网线接头处屏蔽层是否接好

网友B:
降低一下通讯速率,同时检查屏蔽

网友C(2009-03-03):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在这个网段上加了2个中继,情况有好转,但过了些日子,又开始掉站,急盼高手答复为谢!

网友D:
经常是因为接口的接触问题。现在很多接口是劣质的。

网友D:
或许还有兼容性的问题,常断一些,试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