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故障,请高手解决

楼主(2006-09-21):
我们公司有一台机器,在运行到 固定一个步骤的时候,突然全部停止,连PLC的运行指示灯都熄灭,但是过几秒钟后,PLC的运行指示灯又亮起来,PLC输入点正常化了,不过输出全部停止。也就是运行到那固定一个步骤PLC自动复位。这种情况不是经常发生,一天出现4到5次。请高手指点PLC是三菱

网友A:
检查与该步骤相关程序、指令的逻辑合理性、不合理性;稳定性、非稳定性等。

楼主:
指令肯定是合理的,以前程式没有更改啊,也是能正常作业的啊.请GG或MM给点见解,帮帮忙

网友B:
检查一下控制线路,可能有短路,主要检查在机器上的电线破损,内部线间短路。

网友C:
运行到此步时,一定是某一路的输出,使PLC电源短路引起,引起这种短路的有可能是继电器的常开触点闭合后将PLC电源短路,也有可能是晶体管电流不经过负载而直接短路。原因就如楼上所讲,机器上的电线破损,内部线间短路引起。

网友D:
应该是有干扰!好好看看同步的设备

网友C:
应该与干扰没有关系,与程序也没有关系。楼主描述的情况应该故障时输入指示灯都不亮了。
但是过几秒钟后,PLC的运行指示灯又亮起来,PLC输入点正常化了,不过输出全部停止。
楼主的意思是说故障时输入也不正常?
也就是说电源都没有了,即使干扰使得PLC死机,但无论如何,输入灯不会熄灭!

网友E:
有可能是在那个输出有接地或短路的情况,导致电源供电不足,所以CPU与输入没了

网友F:
sunlight哈达兄说得有道理,我支持。你的PLC是用24V供电的还是用220V供电的,如果是220V供电的有没有用PLC自带24V外供?

网友G:
输出有接地或短路的情况不会 过几秒钟后,PLC的运行指示灯又亮起来,PLC输入点正常化了

网友H:
输出接地应该不会影响到CPU和输入。检查CPU电源,看他是否单独供电,可能引起他短路了。

楼主:
CPU电源是220V的  但是PLC的电源灯一直是亮的

网友I:
我认为是AC220V电源接触不良,或内部电源板输出插件接触不良

网友J:
 同意楼上的观点,如果短路的话,输出会有灯亮,输入的灯也会一直亮着。

网友K:
输入电源接触不良,以前处理过。

网友L:
某个触点动作后将PLC电源切断,PLC输出复位后将该输出触点释放,电源恢复,尝试为PLC提供独立电源看看故障是否还存在

网友M:
有地方短路

网友M:
有短路的回路

网友N:
可能是输出端短路。

网友O:
     PLC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