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13C-2DP与TP170A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6-09-21):
现在用313C-2DP和2台TP170A组成网络,CPU地址2,2块屏地址分别为5和8,之间的通信频率设的是dp线,1.5Mbps,现在plc和屏的组态都已分别下载到相应的地方,看s7中的组态,3者也已连上。但是开机运行后发现,仅能在PLC刚刚通电后的一小段时间内,对触摸屏操作有反应(只限于按钮可以按下之类的,PLC上却并不会有相应的反应),过了这段时间,屏就像死机了一样,无法进行任何操作,不论PLC是处于run还是stop状态。此时,PLC内的程序可以正常运行,有相应的输出,但同样的这个输出只会反映在模块的灯上,不会反映在屏上对应的状态框内。经检查,2条线的接头处的on/off设置是正确的,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向大家求教。

网友A:
屏的通讯口可能有问题,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换个新屏试试吧

楼主:
好像不是口的问题,因为这2个屏在这之前,都分别用MPI和PLC建立了通信,cpu地址为2,屏的地址为1,通讯为MPI,1.875Kbps,可以对PLC进行操作,对程序的结果有相应的显示。但是现在用DP,同时带2个就不行了,搞不懂

网友A:
我遇到的问题过程跟你的实在太像了,不过当时我用的是一块屏
后来没办法,换了一块屏
现建议你再改为mpi试试看是否还可以?

网友A:
对了,你做DP时,屏是否重新下载过?

网友B:
屏1用MPI和PLC建立通信;屏2用DP和PLC建立通信。cpu MPI地址为2,屏1的地址设为1;cpu DP地址为3,屏2的地址设为1。但我有印象TP170A无DP端口,不能支持DP协议。你用PROTOOL能设置屏为主或从即可。

网友C:
如果以前用的是MPI,现在改为DP后需要重新用PROTOOL对OP进行组态

楼主:
已经重新组态过了。我说的问题都排除了这些因素。而且本来就是做通信试验,程序就简单的1条,I124.0有输入,Q124.0有输出,所以也不可能因为程序错误而有问题。屏上也就设了一个按钮框和一个状态框,按钮框参数指向Q124.0,按钮类型就设的是“按钮”,采集周期一秒。状态框的信息来源设的也是Q124.0,采集周期1秒。然后就是我刚开始说的那些问题无法解决。今天再改为mpi,轻松挂上,改为dp,又不行了。建的是DP MASTER,不是DP SLAVE。

网友D(2006-11-12):
长见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