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求助:谁有用过"富士"的伺服器!性能如何?

楼主(2006-09-21):
我刚刚接触"富士"的伺服!有哪位师傅用过的指点指点!多谢拉!如果可一发份资料给本人那就更好了! wupeijing0420@126.com

网友A:
富士现在有两个系列
你用的是W系列吗?
本人觉得不错
你要用在什么上面阿!

楼主:
恩,用在数控车床!有七个伺服轴!以前是用宝元的,现在改富士!

网友B:
准备选用多大功率的?富士W系列有17位编码器,防震功能,体积也较小,小功率(750W以下)的伺服性价比优势明显,大功率的安川是最好的选择。
我有富士的资料,又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sunyi0424@163.com

网友C(2008-01-15):
富士的伺服器我用过,还可以,就是故障率相对来说要大一点,容易发生ET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