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程迁移

楼主(2006-09-22):
请教各位~!
我有一台E+H的差压变送器(新的)准备测量液位用~!正引压口与安装位置有2.4M距离
物体密度近似1,也就是2400mmH2O,怎样使量程迁移呢?怎么调整谢谢~!

网友A:
差压变送器的量程迁移并不是又距离远近决定的
看现场的工况的,你的正负压室的取压管的最高点之差
就是应该迁移的量.说的可能比较模糊,
如果需要,可以联系,给你画个比较详细的图!

网友B:
正引压口与安装位置有2.4M距离——————————

水平距离还是垂直距离?

网友C:
POSITION ADJUST function group
POS. ZERO ADJUST
Due to the orientation of the device, there may be a shift in the measured value, i.e. when the container is empty, the measured value does not display zero. Cerabar S, Deltabar S and Deltapilot S offer three different ways of performing a position adjustment.

Recommendation:
The pressure difference between zero (set point) and the measured pressure need not be known.

POS. ZERO ADJUST: Deltabar S, Cerabar S with gauge pressure sensor or Deltapilot S.
POS. INPUT VALUE: Cerabar S with absolute pressure sensor.

The pressure difference between zero (set point) and the measured pressure is known.

CALIB. OFFSET: Deltabar S, Cerabar S with gauge pressure sensor, Cerabar S with absolute pressure sensor or Deltapilot S.

POS.ZERO ADJUST:

Position adjustment - the pressure difference between zero (set point) and the measured pressure need not be known. (A reference pressure is present at the device.)

Example:
MEASURED VALUE = 2.2 mbar
Correct the MEASURED VALUE via the POS. ZERO ADJUST parameter with the "Confirm" option. This means that you are assigning the value 0.0 to the pressure present.
MEASURED VALUE (after pos. zero adjust) = 0.0 mbar
The current value is also corrected.
The CALIB. OFFSET parameter displays the resulting pressure difference (offset) by which the MEASURED VALUE was corrected.

Selection
Abort
Confirm
Factory setting:

POS. INPUT VALUE
Due to the orientation of the device, there may be a shift in the measured value, i.e. when the container is empty, the measured value does not display zero. Deltabar S, Cerabar S and Deltapilot S offer three different ways of performing a position adjustment.

Recommendation:
The pressure difference between zero (set point) and the measured pressure need not be known.

POS. ZERO ADJUST: Deltabar S, Cerabar S with gauge pressure sensor or Deltapilot S
POS. INPUT VALUE: Cerabar S with absolute pressure sensor.

The pressure difference between zero (set point) and the measured pressure is known.

CALIB. OFFSET: Deltabar S, Cerabar S with gauge pressure sensor, Cerabar S with absolute pressure sensor or Deltapilot S.

POS. INPUT VALUE:

Position adjustment - the pressure difference between zero (set point) and the measured pressure need not be known. (A reference pressure is present at the device.)

Example:
MEASURED VALUE = 0.5 mbar
For the POS. INPUT VALUE parameter, specify the desired set point for the MEASURED VALUE, e.g. 2 mbar.
(MEASURED VALUEnew = POS. INPUT VALUE)
MEASURED VALUE (after entry for POS. INPUT VALUE) = 2.0 mbar
The CALIB. OFFSET parameter displays the resulting pressure difference (offset) by which the MEASURED VALUE was corrected.
CALIB. OFFSET = MEASURED VALUEold - POS. INPUT VALUE,
here: CALIB. OFFSET = 0.5 mbar - 2.0 mbar = - 1.5 mbar)
The current value is also corrected.
Factory setting:
0.0

CALIB. OFFSET
Due to the orientation of the device, there may be a shift in the measured value, i.e. when the container is empty, the measured value does not display zero. Cerabar S, Deltabar S and Deltapilot S offer three different ways of performing a position adjustment.

Recommendation:
The pressure difference between zero (set point) and the measured pressure need not be known.

POS. ZERO ADJUST: Deltabar S, Cerabar S with gauge pressure sensor or Deltapilot S.
POS. INPUT VALUE: Cerabar S with absolute pressure sensor.

The pressure difference between zero (set point) and the measured pressure is known.

CALIB. OFFSET: Deltabar S, Cerabar S with gauge pressure sensor, Cerabar S with absolute pressure sensor or Deltapilot S.

CALIB. OFFSET:

Position adjustment - the pressure difference between zero (set point) and the measured pressure is known. (A reference pressure is not present at the device.)

Example:
MEASURED VALUE = 2.2 mbar
Via the CALIB. OFFSET parameter, enter the value by which the MEASURED VALUE should be corrected. To correct the MEASURED VALUE to 0.0 mbar, you must enter the value 2.2 here.
(MEASURED VALUEnew = MEASURED VALUEold - CALIB. OFFSET)
MEASURED VALUE (after entry for calib. offset) = 0.0 mbar
The current value is also corrected.
Factory setting:
0.0

BASIC

网友D:
负压里介质也为物体密度,迁移为100%

网友E:
在原来量程的基础上加上或者是减去2.4CM就行

网友A:
不是这个值,
是说你的正负取压管的最高点之差,
变送器推荐安装的低点,
这是应该的.

网友F:
听摇摆的没错!

网友G:
迁移量程的24Kpa

网友B:
楼主介绍的不清楚!你是双法兰的还是普通差变?普通差变的话负压侧是否有隔离液?
双法兰:不因仪表位置而改变,所以只需做负迁移。
普通差变:负压侧无隔离液时,做正迁移ΔP=ρgh=24KPa
          负压侧有隔离液时,若密度和介质一样,也只需做负迁移。若不一样,则按公式去算吧。

网友H:
1)负压侧有媒介时,需要负迁移,迁移量可以按公司算。
2)负压侧无介质,低于安装位置时要正迁移。
3)负压侧无介质,高于安装位置时要负迁移。

网友I:
看要测量的是开口还是敞口

网友B:
楼上,开口和敞口不是一个意思么?

网友J:
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来具体分析问题!

网友K:
负迁100%就行了

网友L:
关于变送器的迁移问题,视具体的安装位置而定。主要是高度差。

网友M:
你不会可以让设计院提供!

网友D:
迁移与仪表导压管隔离液和高度有关

网友F:
还是眼镜说的专业啊

网友A:
真晕了!!@迁移量PA=pgh,
其中p是导压管中隔离液的密度;
g是你所处位置的重力加速度
h是高低压取压管的最高点之差!
如果还不明白的话...无语了!

网友N:
1)负压侧有媒介时,需要负迁移,迁移量可以按公司算。
2)负压侧无介质,低于安装位置时要正迁移。
3)负压侧无介质,高于安装位置时要负迁移。真晕了!!@迁移量PA=pgh,
其中p是导压管中隔离液的密度;
g是你所处位置的重力加速度
h是高低压取压管的最高点之差!
如果还不明白的话...无语了!

网友A(2006-11-06):
再说明一下,公式里的H本来应该正负取压管的高度之差,
但是通常我们没办法观察里面真正的液注高度,
只能把它们管道的高度当作H,
在一般情况下,稳定的工况中,这俩H也是相等的
如楼上  是金子就发光:所说.

网友O:
还好我这用的是罗斯蒙特3051,没有这么复杂!!·—·

网友P(2006-12-12):
应该是做零点迁移吧,呵呵,套用公式一算就行了,现在的智能表安装好后注入介质到所需零点直接调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