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推荐一款温控模块

楼主(2006-09-22):
请各位推荐一款温控模块,谢谢,要求如下:
1\ 采集热电偶传感器信号,S级铂铑,0-1600摄氏度;
2\ 模拟量输出控制加热;
3\ 可控制一定时间内加热到某一温度;
4\ 可控制保持某一温度一定的时间;
5\ 有485通讯模块,可进行远程控制;
6\ 六路开关量输出.

网友A:
S型TC输入,1路0/4~20mADC或0~10VDC输出,带6路继电器输出,带RS485通讯端口,多曲线段温度控制器?
我们有此类模块,只是继电器输出没有这么多。
一个模块2路独立的PID控制,模拟量输出,带上、下限报警输出。也就是说:该模块2个TC输出,2个模拟量输出,4个继电器报警输出。
详情清垂询!021-54807896/13370269729
redlion126@126.com QQ:329360862

网友B:
对,PID控制仪表可以达到您的使用要求。
可以到我们公司网站看资料:www.utoptech.com

网友C:
按你的要求用宇电PID程序控制仪表就可以,不过没有那么多的开关量输出,只有四路.型号是AI-708PAX3L5L5S4

网友D(2007-02-27):
WK8H温控模块,详细资料www.mcu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