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控制7kw直流电机调速

楼主(2006-09-22):
我公司现用abb的dcs402-0025变流器控制重庆电机厂z4-132-1型7kw直流电机(就地)调速。因abb的dcs402-0025变流器常坏,现想改用其它产品替代,用何种产品好(经济实用),谢谢

网友A:
可以用西门子或欧陆直流调速器

网友B:
按说ABB的DCS400是不容易坏的,如果都按照要求安装调试了,环境也不太恶劣的话,它自身的保护还是很好的.要不用西门子的,它的直流传动技术应该是算在最好的级别.就是说明书看起来费事.找正规的代理.我们这里用的6RA21都还在用,少说用了有近20年了吧.

网友C:
abb dcs400早期产品是有缺陷,(电源部分),要不你改成DCS500B吧它还是很好用的,我们用ABB做了很多这项目,有的批次的DCS400容易坏.另外我们也可以提供DCS400/DCS500电路板元件级维修,有需要请联系dongyonglai@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