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分析仪表预处理成套(CEMS)

楼主(2006-09-22):
过程分析系统
在锅炉烟气测量的应用

卜金祥  13810719036

前言
     本案例是参考华点包头电厂的CEMS技术要求编写,不同的电厂,技术要求可能不同。提供本应用案例,供大家参考,近年来,我国电力发展快,项目多,国家对环境保护也很重视,因此只要努力,就有机会。
1.烟气连续监测系统概述:
1.1系统概述:
SPAS-6200为烟气连续监测系统,该系统由气态污染物监测系统、颗粒物测量仪、气体参数测量系统及数据采集与控制系统组成。
本系统选用直接抽取法进行烟气取样。系统使用加热的取样探头(对样气粗过滤)和加热自动调节单元,最高可加热至180℃,可避免冷凝及SO2溶解带来的腐蚀及测量误差,自限热(100℃)的伴热取样管线保证气体在采样和传输过程中保持烟气的原来品质,再通过冷凝器迅速冷凝除湿并将冷凝液排至储液罐内通过程序自动控制排液,除湿后的气体再经细过滤除尘,(需要分析NOx的测量点,过滤后的气体送至转换炉进行NO2-NO转换),最后进入气体分析仪进行分析,分析的结果以硬接线方式送至DCS系统的同时通过通讯接口送给数据采集器。此外气体参数测量系统中的烟尘、流速、温度、压力等测量仪给出的电信号经处理后也送给数据采集器。现场工控机通过RS485总线将现场各路采样数据经分析处理后存入现场数据库中并实时显示,经MODEM由电话网将数据上传到监测中心的计算机系统。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通过微机可远程监测现场污染物的排放情况,对数据库进行分析,统计出日报、月报、年报及实时数据报表和统计图形,真正达到连续准确可靠的监测目的。
1.2系统构成图:

                                图一:系统构成图

2.烟气连续监测系统构成:
2.1气态污染物监测系统
2.1.1气态污染物监测系统构成:
    取样单元(探头、过滤器、温控器)
    加热取样管线(自限热型100℃)
    预处理单元(分析仪器柜:2200×600×800mm(高*深*宽)取样泵、除湿、细过滤、排水等)
    反吹单元(压缩气源、反吹气路、控制阀等)
    转换单元(NO2-NO转换)
    分析单元(SO2、 O2、NO、CO、CO2)
    控制单元(电路,反吹)
2.1.2气态污染物监测系统说明:
本公司的SPAS-6200系统采用的是直接抽取法采样方式,采用高温取样,高温输气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性。高温取样探头包括进入烟道中的取样管和在烟道外的取样过滤器及其温度控制器。探头外型图如下:

                                    图二:探头外型图

取样管必须要加热,否则在取样管中样气会产生冷凝,引起腐蚀和SO2的损失,而高温过滤器上不会结水,再加上反吹以后,可延长探头的连续工作时间达3个月以上(不需日常维护)。
气态污染物监测系统监测项目
序号    测量点    测量对象
1    #1炉入口侧    SO2、O2
2    #1炉出口侧    SO2、NOx、CO、CO2
3    #2炉入口侧    SO2、O2
4    #2炉出口侧    SO2、NOx、CO、CO2
气态污染物检测系统气路流程图如下:

     图三:#1炉入口侧气路流程图

                             图四:#1炉出口侧气路流程图

  图五:#2炉入口侧气路流程图

图六:#2炉出口侧气路流程图

                                   图七:反吹单元
气路流程图部件代号说明:
BV:球阀   BPU:反吹单元   BU:穿板接头   5W:五通阀    PU:泵
F: 过滤器  FL1:测量流量计(小流量)     FL2:旁路流量计(大流量)
RV:超压释放阀  CV:单向阀  CU:冷凝单元(带储液罐)SV2:两通电磁阀
     SV3:三通电磁阀  PI:压力表  SP:取样探头
从取样探头抽出的样气通过伴热输气管线到达气体分析系统入口。输气管线是自热式的,利用加热材料的居里点进行控温,当温度低于居里点时,它是导体,通过电流加热;温度超过居里点时,它转为绝缘体,不加热,居里点就是其恒定温度。用该方法控温的最大好处是可靠性高。我们选择的加热温度是100ºC。加热管线的外套是用抗紫外线照射和耐高低温的绝热材料制成的。
为了防止取样探头堵塞,在靠近取样探头的位置安装了反吹单元,采取PLC控制,降低了维护
量,延长了探头的连续使用时间。当反吹系统失效时,有报警信号输出。
系统的预处理包括截止阀、取样泵、冷凝器、储液罐、细过滤器和流量控制器等。反吹箱入口的截止阀在系统检修时关闭样气使用,由于烟气为微正压,系统采用取样泵抽取样品气,SPAS-6200采用电子冷凝器将气体中的水冷凝掉暂时储存在储液罐内通过程序控制自动将冷凝水排出,旁路快速排放可以加快系统的响应的速度缩短系统的响应时间,除湿后的样气经过细过滤后(如需要测量NOx进入JCT转化炉进行NO2-NO转换,转换后的样气)经测量流量计调节到符合分析仪流量要求后进入分析仪分析。五通阀实现了分析系统的测量与标定的流路切换。
#1炉入口侧与#2炉入口侧标气共用;#1炉出口侧与#2炉出口侧标气共用。因此4个采用点校准装置共2套。
排放注意排放到安全的地方。
系统还配备了温度报警,压力报警和湿度报警,对高温取样的状态,取样过滤器的堵塞和冷凝情况进行监控,与取样泵连锁,保证系统取样的准确和仪器工作的可靠性。

2.1.3气态污染物监测系统技术指标:
1)  &n

网友A:
烟气脱硫现在不知道国家有没有具体的相关技术标准?国家只有脱硫后的烟气的具体靠量参数。

网友B(2009-06-18):
EASTONE EV 增安型防爆接线箱
·符合Exe II;GB3836.1-2000 GB3836.3-2000 标准,
通过NEPSI 认证,防爆合格证号:GYB
·S304 不锈钢(标准)/ S316L 不锈钢/ 冷轧钢板
·挂壁式安装(标准)/ 支座式安装(选配)
·先进的制造工艺保证防护等级达到IP65 ~ IP67
·结构合理,外形美观,安装容易,维修方便
·可根据客户的需要设计制造增安型防爆电磁阀箱
以及不同于标准配置的产品
工作条件
·环境温度:-20℃ ~ +60℃
·海拔高度:≤ 2000m
·相对湿度:≤95%(+25℃)
·无显著摇动和剧烈冲击振动
·适用于Ⅱ类、温度组别T1~
T4 的爆炸性气体环境1 区2
区的危险场所
·最大降雨强度:50 mm/min
(户外型)
技术规格
订货指南
EV8 0 0 000000 - 0 0 / 0 0 - W
2=1/4″
增安型防外形尺寸工作环境4=1/2″
爆接线箱安装方式进线接口数量出线接口尺寸6=3/4″
箱体材质进线接口尺寸出线接口数量8= 1″
型号
外形尺寸mm 型号安装方式
宽(W) 高(H) 深(D) EV810 挂壁式
EV800303008-00/00-W 300 300 80 EV820 支座式
EV800303012-00/00-W 300 300 120
EV800304012-00/00-W 300 400 120 型号箱体材质
EV800305012-00/00-W 300 500 120 EV801 S304 不锈钢
EV800306012-00/00-W 300 600 120 EV802 S316L 不锈钢
EV800404012-00/00-W 400 400 120 EV803 冷轧钢板
EV800406012-00/00-W 400 600 120
EV800408012-00/00-W 400 800 120 型号工作环境
EV800505030-00/00-W 500 500 300 -W 户外型
EV800606030-00/00-W 600 600 300 无室内型

联系方式:EASTONE SHANGHAI ,余火焱,13651609716

网友C:
哥们你是西克麦哈克的技术人员吧!!要不不会写的那么具体呢!!!!!

网友D:
上海优科伽瓦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CEMS烟气在线连续监测系统,1:符合国家最新标准 HJ/T76-2007 ;2,:增加认证项目:温度 3:颗粒物、流速及温度的检测要求更高,有兴趣的我们可以交流一下:yan.tao@satec-china.com,13661590767,严涛

网友E(2009-08-27):
怎么看不到图呀

网友F:
看 不到图啊  怎么跟楼主你联系呢

网友G(2019-06-05):
EASTONE EV 增安型防爆接线箱
·符合Exe II;GB3836.1-2000 GB3836.3-2000 标准,
通过NEPSI 认证,防爆合格证号:GYB
·S304 不锈钢(标准)/ S316L 不锈钢/ 冷轧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