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功率因数低会不会跳闸啊?

楼主(2006-09-22):
请大家指教,工厂用电用钳表测才100A,用的是250A的空气开关,但一开机就跳闸.为什么呢?检查过没有漏电和短路.但功率因数低.

网友A:
电机用的的什么接法 应该是星三角降压启动吧

网友B:
空气开关不合格

网友C:
是启动时跳?检查启动时电流

网友D:
同意 goldage:
是启动时跳?检查启动时电流
工厂用电用钳表测才100A
请问是电机运行时的电流吗?
启动电流一般是电机额定电流的4-7倍
请您将
1.空气开关瞬时脱扣电流值调大一些,或者将空开换大
2.功率因数是多少?功率因数低,应该加电容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