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如果能够做到转速不变,利用调节转矩来进行节电

楼主(2006-09-22):
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一下,到底选用哪一种变频器可以做到。我是用在拉丝机上面的,因为刚开始它的负载很低,然后是慢慢起来的。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你这就是杞人忧天了,变频器是一个执行器件,不是一个电源,在相同转速下,不同负载变频器对应输出不同的电流,就不用你挖空心思了,负载轻变频器拖动负载消耗的电流也小,负载重,变频器拖动负载消耗的电流也大!

网友B:
看来你一点不懂变频和控制,要想控制电机转速不变,且特性较稳,肯定要有一个闭环的转速控制,其次,在负载较低时,反映的问题主要是功率因素低,无功占的成分大一些。

网友C:
楼主:拉丝机上面用变频器是为了控制的,不是一节电为目的,麻烦分清楚好不好,不要一味想着变频器就是用来节电的,控制、调速才是她的根本。我们都做了那么多拉丝机了也没有遇到谁说我用变频器是为了节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