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回零偏移问题

楼主(2006-09-22):
麻烦请教各位高手,我也使用PMAC卡控制电机运动,回零是靠限位和设定IX26,但IX26设定后,电机回零到限位后并没有发生偏移,问题出在哪?先谢谢啦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B(2008-09-03):
你是怎么确定他没有偏移的?pmac回零过程如果采用双向回零的话,是到了零撞块后,开始找z脉冲 找到z脉冲就把这个位置设定为零,在这个基础上 在计算ix26的值,所以  具体有没有偏移 是相对于z脉冲的零位,比如说你i126是200脉冲,那就是找到z脉冲后,他继续走 直到停下来,这个距离我们设为x,然后pmac会反向,走i126+x,以实现偏移,所以说,从运动上来看是不容易判断是否有偏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