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分析仪表预处理成套系统

楼主(2006-09-22):
连续气体分析仪
采样预处理系统成套解决方案   卜金祥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
一、气态污染物的测量系统
DA-6200系列气态污染物分析系统
本系统是成套烟道气体分析系统。包含采样、样气预处理和红外分析器及校准系统。可连续分析烟道气中的SO2、NOX、CO、O2及CO2含量,测量结果以4-20mA信号或RS232形式输出。根据需要选择测量上述气体的一种或几种作为测量对象。
系统特点:
加热型取样探头,取样过程烟气不冷凝。
取样探头具备反吹功能,延长维护周期。
输气管线伴热保温,输送样气过程中无冷凝。
快速冷凝,SO2损失小。
可编程控制自动反吹、自动排水、自动校准,保证长期工作。
可选温度报警:监视取样探头及输气管路温度,保证系统正常工作。
可选流量报警:监视取样系统堵塞故障。
主要技术数据:
取样探头加热温度:180℃  (最高)
取样管路伴热温度:130℃  (最高)
反吹周期:1-24小时,任意选择
分析器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0-500或0-2500mg/m3(其他范围可选)
基本误差:±1﹪FS/W
滞后时间:T90<15S
稳定性:零点:±1﹪FS/W
        跨度:±1﹪FS/W
自动量程转换
分析仪器选型:
可根据用户要求选择分析仪器,推荐选择下列分析仪器
ABB             EL3000系列气体分析仪
Siemens         ULtramat 23 系列气体分析仪
Sick-Maihak     S700系列气体分析仪
DA-6200系列高温型多组份测量系统
   测量对象:SO2、NOX、CO、O2、HO2
DA-6240系列垃圾焚化烟气专用多组分连续监测系统
   测量原理:高温测量技术
   测量对象:SO2、NOX、CO2、CO、O2、HCL、NH3、HO2
二、固态污染物测量系统
FW300激光烟尘检测仪
FW300是通用型测尘仪,光透射测量。仪器主体包含FWM发射单元、FWR接收单元、FWA计算单元、净化吹扫空气适配器和PAU净化吹扫装置。附件为安装法兰、防护罩等。

主要技术指标:
透过率:0-100﹪,±0.4﹪      透过率差:0-100﹪,±0.4﹪
消光度:0-2.5,±0.002﹪        含尘量:0-100mg/m3至0-13g/m3
烟道直径:0.5-15m             环境温度:-20至+50℃
三、辅助参数测量
   流量测量
   采用的流量仪表有两种系列:1、超声波型流量计
                             2、压差型流量计
   A、FLOWSIC100 超声波流量计
   超声波流量计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测量超声波在气体中的传输时间差测量流速,结合测量断面横截面积计算流量。

   主要技术数据:
 测量路径:0.3-6m
 测量范围(流速):0-40m/s
 测量精度(流速):±0.2m/s
 烟气温度:≤220℃
 烟尘含量:最大1g/m3
 净化吹扫空气:不 需要
 电缆长度:10m
   B、压差型流量计
   利用检测烟道压力变化是测量流量的经典方法。将压差型流量计探头插入烟道,全压探头测孔正面对准气流,检测总压。背压探头测孔截取静压,通过差压变送器测量动压,计算流量。
四、数据处理及通讯
DA-02数据处理系统
采集控制器实时采集各分析仪表测量值,并且实时分析、计算。实时地将数据传输到中心控制室工业计算机中,使中心控制室工业计算机也能实时地显示各项数据,必要时还可以进行分析处理。符合HJ/T76-2001标准的所有技术要求。
提供多种数据接口(OPC、ODBC和控件等),与第三方设备可以方便连接,便于系统的兼容和扩展。
具备人机交互、数据显示、报警提示、系统信息显示、参数设置、数据处理、数据保存、历史数据查询、历史报警查询和打印等。

高炉炼铁过程气体分析系统
概述:本系统可针对高炉炼铁过程中的气体成分特点进行定量连续检测分析。
分析系统技术说明
该系统能够连续监测工艺系统中的CO、CO2、H2、CH4含量。测量结果以4-20mA标准信号送控制室显示、记录或用于工艺控制。
系统中采用欧美公司生产的气体分析仪器,具有良好的选择性,优良的稳定性。
系统除水系统采用进口凝结过滤器,先除去液态水,再利用专利技术的渗透原理干燥管,除去样品其中气态水分,水露点可降至-30℃。这样除水效率大大提高,可靠性提高,除水程度可比一般冷凝器(露点10℃以下)提高。系统的内部采用进口过滤器除尘,过滤精度达到1μ,可以很好的进行尘过滤保护。
高炉煤气分析系统
检测对象:高炉炉气:CO、CO2、H2、CH4
主要技术指标:
粉尘含量:≤10mg/Nm3
样气温度:≤300℃(高温情况可协商供货)
测量范围:0-50﹪CO, 0-20﹪CO2, 0-10﹪H2, 0-1﹪CH4
线性误差:<±1﹪F.S
稳定性:<±1﹪F.S./周
重复性:<±0.5﹪F.S
滞后时间:T90≤30S(取样管线<20米=
输出:4=20mA
其它功能:自动反吹
          报警点在测量范围内任意设置
          有控制输出与外部设备连锁
外形尺寸:800*600*2100mm(W*D*H)
安装方式:机柜为自重定位,取样探头为法兰安装
气体连接:Ф6*1
电气连接:电源220VAC,50HZ,2000W
信号线及控制线:10芯,0.35mm2
高炉煤粉仓分析系统
检测对象:高炉炉气:CO、O2
主要技术指标:
粉尘含量:≤600g/Nm3
样气温度:≤600℃(高温情况可协商供货)
测量范围:0-1000ppmCO, 0-3﹪O2
线性误差:<±1﹪F.S
稳定性:<±1﹪F.S./周
重复性:<±0.5﹪F.S
滞后时间:T90≤30S(取样管线<10米=
输出:4=20mA
其它功能:自动反吹
          报警

网友A:
请问:气体温度800-850°C,如何预处理。

网友B:
怎么解决探头容易堵的问题

楼主:
水泥电工:采样高温取样探头,伴热管线,到仪表柜内再降温除水
眼睛兄:探头采用定时反吹,用一定压力得氮气或仪表空气,自动控制。

楼主:
如果有这方面的项目,大家可以共同做一下。卜金祥:13810719036
                                                010-84831568

网友C(2012-08-14):
我需要CO在线激光检测分析仪,但有两个问题

如何解决:1、现场振动带来的不准确性;2、粉尘浓度到多少会影响测量精度?

有产品者请联系:ygj1972@163.com 杨先生 15330009891

网友D:
4楼的是搞项目的?

网友E(2016-08-13):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探头容易堵的问题

其实这个都是应用成熟产品了。只是看哪家做的经验丰富

网友F(2017-11-11):
曾经用过一套类似的系统,其他都还可以,就是反吹效果不好,经常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