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络筒机大概什么原理,一般的变频器可以使用吗?谢谢!

楼主(2006-09-22):
(无正文)

网友A:
变频好像用得比较少

网友B:
有很多做络筒机专用型的,可以问一问,用艾默生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C:
国内目前主要是惠丰公司的产品。
功能上如果简单的络筒,主要就是一种近似的恒线速度控制。

网友D:
进口和国产的络筒机基本上都用的是一般的变频器。

网友E:
络筒机用绕动,不需要什么专用型

网友F:
一般变频器 就可以实现 络筒机的速度控制。我们提供现场的调试指导和24小时的现场服务。我们提供国产化英伟腾变频器的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如果咨询和寻价请打电话 0316 68605733613265179  hewanli@126.com

网友G:
络筒机就是把管纱(也叫纱穗)通过络筒机的功能连接在一起,把有暇批的纱线切除、自动或者手动接头,加工成筒子纱或者客户要求的。
变频器主要用于卷绕滚筒电机上,各种厂家生产的设备都有不同功能也不同。

网友H:
洛筒机有专用的变频器,它有摆频功能,可以防止纱线重叠

网友I:
 络筒机专业安装,维护。频繁起动,点动,摆频。经验告诉你进口三菱比较合适。

网友J:
你好 我们是苏州士林电机 有作络筒机专用变频器  也可以根据机器的具体情况定做 士林变频器与三菱合作开发多年 目前自主研发ss sb两个系列变频器 软体硬体均为苏州厂研发 服务跟踪快  研发团队强大  联系电话:0512-68432662-317  邮箱:jinwei.zhai@sseec.com.cn

网友A:
我见得国外络筒机的滚筒是用伺服做的,其它点用步进控制

楼主:
谢谢诸位大虾,很是感谢

网友K:
我曾经搞过这种机器的仿制,仿制台湾产的一种,它用的是松下的伺服系统

网友L(2006-10-26):
可以,只要能调速就可以了.

网友A:
只要能调速就可以了?你说的仅仅是滚筒吧

网友M:
有摆频控制功能的变频器就可以了,比如丹佛寺的。

网友N:
我用的是伺服的,络筒的导纱器用伺服驱动往返运动.纱锭,也就是滚筒是用交流电机驱动的,变频器用的是惠丰LT系列专用变频器.但一般变频器也的确可以做,问题好解决.
题外话,对于络筒机,我感觉关键的东西是导纱那一部分,怎样高速往复不太好解决.

楼主:
再次谢谢诸位

网友O:
见到的多数都是用专用型的

网友P(2006-12-30):
得看你的设备怎么样,象赐来福和萨维奥和村田等络筒机都是专用变频器

网友Q(2009-08-11):
我处有络筒机间隙控制器成套专利产品出售,价低(套价65元),性能高。具有普通络筒机控制系统的控制板与固态继电器的整体功能。是络筒机制造业维修业的理想用具。易可转让技术及合作生产。联系:xh-2026982@163.com

网友R(2010-06-12):
这里有很多大师希望能有收获,我的338主变频器能启动,手动能调控频率。自动要报警无负压,电脑显示负压值为0;望大师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