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LASH程序

楼主(2006-09-22):
    各位:请教刷版本,刷1756--IB32   1756--OB32  1756--OF8/A等卡件咋刷,FLASH程序好像只刷  CNBR  L55  ENBT  SRM类的卡件,就是找不到1756--IB32   1756--OB32  1756--OF8/A等的卡件。多谢了

网友A:
安装ControlFlash软件的时候应该选择安装I/O Module Firmware

楼主:
安装FLASH程序没有选择I/O Module Firmware这一项吗??我安装的是FLASH4.00的版本。

网友B:
需另外安装I/O Module Firmware

楼主:
请问I/O Module Firmware在啥程序里啊???我的程序里都好象没有这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