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P343-1 SF报警灯常亮

楼主(2006-09-22):
我把CP343-1组态在第11插槽,下载后SF指示灯常亮,不知原因,版本号和订货号都正确,请教高手, 在线急等 QQ 348746782

网友A:
组态参数对不?加入网络了不?

网友B:
一般是组态参数有问题造成的

楼主:
谢谢pqsh,我又检查了一遍,是我没有加入网络,现在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C:
就是组态参数不对,重新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