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经典自偶变压器降压启动电路

楼主(2006-09-22):
各位师傅,谁有经典自偶变压器降压启动电路给我一份啊。谢谢
asdwqjim@163.com

网友A(2008-05-08):
asdwqjim信箱主人:

你好!自动实偿器的控制线路有多种,我这量介绍一个较为简单而性能较好的一个线路给你,希望你试过之后把结果告诉我。我的信箱是:shenqingni@sina.com

    所附控制线路中,有启动过程图,看不懂时不会影响你对线路的理解。控制线路在附件中。

                                                                                         Shen Jia-Shan  2008.05.8

网友B:
普通电工书上都有。

自己查查就知道了。

再有问题给我联系。

网友C:
楼主,已经给你发了一个,看看,有问题再联系

网友D:
鉴于常师傅的图我有几点建议:

1)热继电器承受启动电流易发生启动过载,应加在KM1与KM2连接处之上,或使用时间继电器、电流继电器、电流互感器配合作为保护电路。

2)KM1在图中为6付主回路触点,我没见过这样的接触器,只用过5极的,3极用于接通主回路,2极用于接星点。或者用两个接触器。

3)控制回路中一般要求压降元件尽量控制一侧,另一侧直通电源,本图中线圈两侧均有开关点。

4)图中KM1右侧电源取在了控制回路上,是最大的漏洞。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不对处请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