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0V和电柜之间只有179欧姆正常吗?

楼主(2006-09-22):
DC 0V和电柜之间只有179欧姆正常吗?

这是我在电厂遇到的一个问题:

一天发现一个通道4~20mA受干扰严重, 检查后发现开关电源的DC24V和机柜外壳(也是N和PE)之间有24V, 再量DC0V和机柜外壳有0.1V左右.而断开负载,24V和机柜之间量不出电压.

于是关掉电源,量DC0V与机柜之间电阻只有179欧姆(在此上下震荡), 我印象因该是兆欧级.

请问:

1) 这在正常范围内吗? 什么原因导致DC0V与电柜只有179欧姆(绝缘不好)?

2) 我的客户说这是电容引起的, 但是电容只是一开始量电阻很小, 随着时间延长, 电阻逐渐变大到兆欧级?

3) 象一个4000点的电厂项目, 设备分部半径在500米以内, DC0V与大地之间的分布电容大致是多少?

网友A:
有许多仪表或电路控制板为了不使24V或0V的对地悬浮交流电压过高,常在24V对PE之间以及0V对PE之间接一个0.1uF左右电容,这个电容如果击穿短路的话,可能导致楼主所说的情况。

楼主:
谢谢,也许如你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