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选择电力电缆缆芯截面的问题

楼主(2006-09-22):
在选择电力电缆缆芯截面的时候,如果电缆敷设在电缆沟,请问是属于敷设在自由空气中还是属于敷设在空气管道中?

网友A:
属于敷设在电缆沟

网友B:
同意苦丁茶的意见

楼主:
请教两位,电力电缆如果属于敷设在电缆沟,对比敷设在自由空气中或属于敷设在空气管道中的环境修正系数哪个大?(或者说同一截面哪个能通较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