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西门子PLC传程序

楼主(2006-09-22):
我公司使用西门子S5的PLC,其中1台PLC在前几天出现问题,表现为电脑能通过step5软件联机,能检测到PLC信息,但传程序和在线监控时出错,显示信息为:"AS Function disabled:Function Active",求教高手指点.

网友A:
1.多断几次电试试.
2.只能在其它机用你原来的卡读

网友B:
通讯问题,而且基本上可以说是CPU通讯口问题,我也遇到过,同样的PG,同样的通讯电缆,在和别的CPU通讯很正常,就是和有问题的CPU联机时经常断,就是一会儿ONLINE,一会儿OFFLINE.

楼主:
CPU上有2个通讯口,我都试过了,而且没有出现一会儿ONLINE一会儿OFFLINE的情况.是不是CPU设定了文件保护的问题啊

楼主:
大家帮我想想 办法,看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网友C:
是不是有EPROM,有EPROM好像不能传程序,只能用紫外线擦出后再传程序

网友B:
有EPROM也能传,就是下次重上电时CPU运行的又是EPROM中的程序了.
"AS Function disabled:Function Active",也可能有文件保护的问题.谁知道呢,S5的高手出来解释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