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用了软起动后的怪现象!请教了

楼主(2006-09-22):
一台水泵110KW 电机。用软起动启动后,电容补偿柜无法投入,电流很大,还有声音。直接启动后就正常了,那位高手有什么办法?这里先谢了

网友A:
软启动器再起动时的有电流高次谐波,频率约越高容抗越小,电流就越大,所以再用软启动器启动电机时,不能投入电容补偿,只有等软启动器的启动过程结束后,将软启动器彻底旁路后才可投入电容补偿,如果不能旁路软启动器就不能投入。

网友B:
电工说得对,我也认为是如此。

楼主:
谢谢2位,问题的关键是旁路后应无法投入电容,甚至把软启动控制电源断了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