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ACS800不能修改参数并报警

楼主(2006-09-22):
ABB ACS800不能修改参数并报警,内容为WRITE ACCESS DENID
                                    PARAMETER SETTING
                                     NOT POSSIBLE
在内部控制方式下,按启动键报警RUN DISABLE,怀疑是参数调整不当,请问高手该如何检修,谢谢!

网友A:
查手册,基本参数中有一项需进入密码,然后才能设置参数,ACS800手册工控网上就有

网友B:
确认I/O板上接线端子8跟11必须短接,参数1601设定为YES变可以了。

网友C:
16.03设定358,16.02设定OPEN,16.01设定Yes就可以

网友C:
   16.03设定358,16.02设定OPEN,16.01设定Yes就可以,另外在开机时是不允许修改参数的.必须断开DI1和+24V,切记!

楼主:
依照各位大哥的回复,将16.03设定为358开锁后,依次设定16.01和16.03后完全正常运行,多谢各位大哥,谢谢!

网友D:
8跟11脚必须短接啊

网友E(2010-11-12):
打电话问过ABB技术支持,ACS 800的密码就是固定的358,而不是可以随意更改的。

如果没有解锁,任何参数都无法更改,包括9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