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几个五吨的牛奶罐要做液位,最好数显,好安装的,大家帮我拿几个方案啊!!!

楼主(2006-09-22):
我们有几个五吨的牛奶罐要做液位,最好数显,好安装的,大家帮我拿几个方案啊!!!
   不是有浮球的有重力的,什么样的好装。

网友A:
底部取压

网友B:
你想用接触式测量方式(压力变送器,换算方式得出液位,底部安装),还是非接触式(超声波,机械波反射,直接测量液位高度,顶部安装)。

液位高度?容器内压力?等请提供具体要求。
QQ:329360862/13370269729/redlion126@126.com

网友C:
选用雷达液位计吧!不过数显表头可是在灌顶部

网友D:
专业的液位你可以看看www.c10.cn.一定有你要的东西。

网友E:
要说好安装吧,雷达料位计、静压式液位计都好安装。但不知牛奶灌是否处在常压运行状态,把牛奶灌的运行参数告诉后,方案便可定下。

网友F:
用压力变送器,好安装好读数,性能稳定,价格便宜

网友G:
我想楼主说的是常压的牛奶储罐吧,这样的话底部安装是不适宜的。可以采用单法兰差压变送器,根据储罐的高度来确定其量程范围,其中需要用到牛奶的密度。这样安装不直接与牛奶接触,效果较好安装方便

网友H(2006-10-22):
底部取压,卫生接口

网友I:
用雷达吧,显示仪表可以放在附近的屋里的,我们就用雷达测量油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