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scout的quality总是bad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6-09-22):
其他的都配置好了,但是就到了opc scout里面,数据的quality就是bad,反复看了很多资料,不知道是设么原因,有人知道吗?

网友A:
说明你的数据没有采上来,没有连通

楼主:
谢谢,我已经搞定了!

网友B(2009-11-07):
你好,我也遇到此类问题,请问这是由于什么造成的,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C(2016-07-28):
你好,我也遇到你一样的问题了,你怎么解决的啊,我用的是三菱mx opc server 读三菱PLC中的数据,结果遇到的问题跟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