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MMC卡是否具有唯一性?

楼主(2006-09-22):
s7-300 MMC卡在CPU314的PLC上用过得好好的,将其插到CPU315上,电脑就没法连接了
s7-300MMC卡是否具有唯一性?

网友A:
格式化MMC卡。

网友B:
是这样的。西门子说你要一个西门子的写卡器来格式化它。或者买个新的卡

网友C:
我没试过,但我觉得现将MMC卡在原先的CUP上将内存清除后,再放在CPU315上,可以试试。

楼主:
格式化MMC卡有点困难,请教如何进行?

网友D:
在原来CPU上清楚卡上的内容.

网友E:
我有一台编程器可以直接在上面清除程序的内容。

网友F:
一般需要用专用编程器来进行格式化。

网友G:
用PG或pc机加外置的PROMMER

楼主:
用PG或pc机加外置的PROMMER?怎样用,能否祥告?

网友H:
教你一个危险的招,用不用自己看着办!带电拔出来,如果卡不损坏,就一定可以用了。

楼主:
呵呵,这招比较损,我觉得一般人是不敢去试的

网友I:
在314中用的时候,里面肯定有314信息包括组态,你插到315中,315自检过程中,肯定首先自检MMC卡,mmc中的信息与CPU不一致肯定报错,简单的方法,放在原来的CPU中,下个空的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可惜原来的cpu已到现场运行了。不知用一款新的314(比如订货号不一样)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J(2006-10-27):
1.在315中时,用Step7在线,
  然后删除所有的OB块,FB,FC,
  当然,SFB和SFC你是删除不了的。
  记着删除SDB系统数据块。
2.退出在线,断电拔下MMC,
  插入314,
  这是一张完整的新卡了。
3.别听人用什么损招。

网友K:
这个办法好

网友L(2007-01-14):
听说有两种MMC卡,分别应用在不同的PLC,但具体不记得了

网友L(2007-09-06):
楼主,请问找到解决的方法了吗

网友M:
可以在CPU上格式化,不过在此之前要做好备份工作,比如说下载保存程序等等,另外还要关闭PLC的输出信号,以仿设备误动作。执行格式化动作,将CPU上的钥匙打到MERS挡,等待5秒左右,直到一个指示灯规则闪动,待完成后MMC就是空白的了,重新装载程序运行

网友M:
一张MMC卡可以用到你的孙子那一辈

楼主(2006-09-22):
s7-300 MMC卡在CPU314的PLC上用过得好好的,将其插到CPU315上,电脑就没法连接了
s7-300MMC卡是否具有唯一性?

不会,学习!

网友N(2007-09-12):
我昨天就是与你的情况一样,s7-300 MMC卡在CPU314-2的PLC上用过得好好的,将其插到CPU313-2上,电脑就没法连接了,SF灯一直亮还以为是硬件故障,后打开硬件组态CPU313-2在下载,一下就连上了,然后上载后用Step7在线然后删除所有要删除的OB块.FB.FC.SDB系统数据块.SFB和SFC删除不了的,你再上传就没有原先的程序了

网友O:
将CPU上的开关打到MERS挡,等待5秒左右,直到一个红色指示灯规则闪动,MMC格式化完成,重新装载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N:
TO: cdust:你那样是删除不了的,你试试看!

网友P:
下面引用由will_qi在 2006-10-11 17:06:00 发表的内容:
  教你一个危险的招,用不用自己看着办!带电拔出来,如果卡不损坏,就一定可以用了。
--------------------------------------------------------------------------------------------
我觉得卡不坏也不一定能用.

网友Q(2008-02-05):
 cdust: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12 16:11:00
    将CPU上的开关打到MERS挡,等待5秒左右,直到一个红色指示灯规则闪动,MMC格式化完成,重新装载程序就可以了

 彩虹: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12 16:18:00
    TO: cdust:你那样是删除不了的,你试试看!

不错,彩虹说的对,那样只是对一些生产数据清零.不能格式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