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STL指令求教

楼主(2006-09-22):
在GPPW中编写STL指令时,显示的梯型图与FXGP WIN中的不一样,在GPPW中使用STL S20时并不显示STL接点,而是一个STL线圈样子在梯型图的右边,格式与FX2N手册上介绍的不一样了,请问这样显示的STL指示是正确的吗?
另外再请教如何在GPPW中从梯型图显示转换到SFC图的显示?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知道阿?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点?
高手可以传授一下经验么,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这样显示是正确的
转换SFC先点 工程--编辑数据--改变程序类型--SFC--确定 OK

网友B:
正确的,只不过是软件的一种形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