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hz,460V配电问题

楼主(2006-09-22):
我公司正准备给国外做条生产线.该国电网频率和电压为60hz,460V.因为以前没有类似经验,特冒出来请教各位.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电压我们通常用变压器变换一下,频率一般设备都有50~60Hz的范围,这样基本可以全部使用国内的设备了。

网友B:
国外好象有用60HZ,440V的三相电的,不是460V吧?
订购同规格的电气元件就行了。

网友C(2006-10-27):
你要请教什么